楼主(2015-05-02):
如题,我有一个FX3UPLC加一个FX2N-2AD模拟量输入,(接的是4到20亳安输入)但是停止的时候采集的数据会一直有,(大概在300多左右)导致触摸屏里面的显示不为0,有什么指令可以在按了停止后把这个寄存器里面的数据清0,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条件里面串入急停的触点,另一个分支用MOV K0 DXX就行了。

楼主:
谢谢斑主,我去试试试看

楼主:
已经试过了,问题解决了,再次感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