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MR_j4啟動及定位問題

楼主(2015-05-02):
請問一下,在做test mode時,為什麼不能在tuning的時候讓放大器去找振動頻率

网友A:
自动调谐是要在马达带负载时开起来的 你是不是没有运行马达呢

楼主:
我有運行馬達,只是在自動調諧裡面,有vib control的功能,但是要讓它可以自動啟動的話,是要把外部控制器servo 開關 on, 但是我servo on 我無法做test mode 所以這方面我一直有點困擾著

网友A:
有点不知所云,地区叫法不一样吧可能,我不知道vib control是什么功能
如果是mr-j4你可以用mr configurator 2 这个软件
里面有个伺服助手
一个强大方便的工具
你可以试一下
[attachment=134684]

楼主:
應該是我沒圖片很難說明,在此放上我的問題

网友A:
那个应该是不用调整的,因为我打开一个空的项目,和你一样显示正在调谐

网友A:
你可以把自动调谐关掉再去看一下那里能不能操作,好像以前我也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楼主(2016-02-20):
謝謝各位~因為它是一定要在位置控制之下來動作,所以必須要有外部送入位置命令;而測試模式則是沒有此功能,它只能調整增益,不過這的確是很奇怪的事情,跪求其他有深入了解的人可以討論一下。
lishunlong86

网友B:
测试模式操作时需要将伺服驱动器上的拨码开关拨到ON,具体是那一位我忘了,你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