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2):
小弟最近学三菱的编程指令,学到这个译码指令感觉特别难懂啊,后面的解释,途中1+2=3,因此就从M10起第三位变为1
这个1+2中是怎么来的,从哪里知道是1+2的啊,跪求啊,

网友A:
X0为on,其代表1。X1为on,其代表2。
两者和为3。
所以译码后M13为on

网友B:
撸主看一下二进制,十六进制,BCD码,与十进制的转换,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网友C:
楼上已详细说明。。简体中文手册上都描述为编码、解码,撸主所述译码从哪里看到的?

楼主:
唉,老衲是从上学时候书上看到的,可能老了老了。。。。。还是不是很理解,,,,,

网友D:
首先,我先声明,我也是新手,我回复的原因是我之前也在这个指令困惑了好久。

在这个指令里面需要知道8421码,那么在X0-X4中就是X0是1,X1是2,X3是4,X4是8,图中X0和X1都为1,所以源地址的值就是1+2=3.
可能我解释的不够专业,但是我就是这样记的,希望能一起学习。。。

楼主:
看的好糊涂啊,如果源地址中是字元件,又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E:
源地址是字的话,例如图1。 [attachment=134730] (图1)
D10里存的是0000 0000 0000 1111(K15)。对D10的低三位进行解码,也就是对111解码是7。M7置ON

楼主:
感谢你们,我明白了,感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