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怎样做力矩控制?

楼主(2015-05-02):
伺服电机怎样做力矩控制呀

网友A:
这个就是伺服的功能能,好比一个手机,他有GPS就能定位,有WIFI就能上网一样。

网友B:
伺服内部有扭矩环, 一般扭矩可以满足。
怎么用,还是根据不同的伺服控制器决定的

网友C:
伺服电机的力距控制,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