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S7 SMRT 和S7 win 软件有何区别,都能用200的PLC吗?

楼主(2015-05-03):
本人是初学者不明白,还望见谅,问这么低级的问题!

网友A:
界面相当相似,但用于两种类型plc,并不通用

楼主:
能说明一下,分别是哪两种PLC的呢?还望指教!!!

网友B:
SMART的,支持S7-200 SMART PLC的程序编制下载上载等,
WIN的支持S7-200PLC的程序编制下载上载等,还支持TD文本显示器的画面组态。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开始我还以为是一样的呢!长见识了

网友C:
三楼正解!

网友D:
S7-200smart输入电压范围不如200宽。端子也没200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