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 根据重量来控制速度

楼主(2015-05-03):
岩棉生产流水线 怎么根据重量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有个设定重量 , 实际重量高于设定重量变频器加速,实际重量低于设定重量变频器减速。怎么实现自动调速

网友A:
这个好办的,有模块

网友B:
用pid运算来做,我做过,很好用

网友C:
首先你的重量计算有办法没有,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交流 QQ493598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