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安装了三菱plc软件怎么不能新建工程啊?

楼主(2015-05-03):
我的win7 32位系统,装了 GX developer8.8.怎么不能新建工程??也不能打开

网友A:
进入注册表把两个三菱文件夹删除后重装
索取资料请到http://shop108354823.taobao.com并留下QQ邮箱。谢谢!

网友B:
你在安装软件选项时是不是在监视专用前面作了选择?

网友C:
软件安装不对,头安装在百度上看看怎么安装,再次安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