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3):
有这样一个问题,请大家帮我想想看要怎么设计。
要求:用两个编码器来实现两个液压柱的同步上升和下降,可以单独调节找平。编码器采用的是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我目前想到的问题:
1、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的零位的问题。现在设备精度要求0.5mm,编码器用2048线的。也就是理论最大行程1024mm,采用钢丝绳带滑轮的方式来测量液压柱的行程,附件1

这个编码器是并口输出的,零位只有上电找。如果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过零位的时候怎么判断处理啊?
2、关于相对位置和绝对位置。就像数控上面的一样,绝对位置就是编码器的实际位置,单正常使用的时候应该是相对位置的多,例如手动吧一个杆的位置从原来的某个值变成0,相当于重新定了一个零点,这是两个杆的位置显示一个是实际位置,一个是相对位置,这个怎么处理?
还在思考中,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什么是单圈,就是只有只能在一圈内实现绝对,那么你的机械就不能超过这个一圈的标准,否则你就只能用多圈了。也就是说不能有过零或者超行程。再有就是位置,既然是绝对编码器,也就是说每个点对应的数值是一定,不管怎么移动,这个是不变的,你不过是改变原点,也就是只改变一个显示而已,实际位置你还是唯一的。

楼主:
我就是要想一个办法在绝对值编码器过零的时候发出一个报警,这样才能避免上面我说的问题

网友B:
不考虑其他因素。如果只是要记录究竟走了多少点数。可以在一次液压方向中利用PLC扫描周期的当前绝对编码器值减去前一扫描周期的绝对编码器值。如果差值大于0,表示编码器未过零;如果差值小于0,表示编码器已经过零。每出现一次小于0,记录+1圈。前提条件,PLC扫描周期小于编码器走1圈所用时间。最好不要小于1/2圈。

网友A:
你可以额外加一个光电,作为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