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输入信号排队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5-05-03):
打个比方,我现在PLC输入端接8个信号,信号接通的顺序不同,比如X2,X1,X5,X3,X0,X4,X7,X6。我现在想程序按照输入端给的信号去执行程序,请问怎么编程?

网友A:
采用先入先出指令c

楼主:
具体指令格式能写一下么?O(∩_∩)O谢谢

网友B:
SFWR和SFRD指令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字左移配合变址寄存器也可以

网友D:
层数不多的话 堆栈指令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