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的驱动器,差动脉冲如何控制?

楼主(2015-05-03):
这是什么牌子的驱动器,差动脉冲如何控制?求产家支持,说明书。差动脉冲控制要如何接线。
索取资料请到http://shop108354823.taobao.com并留下QQ邮箱。谢谢!

网友A:
应该不能差动控制,看结构,应该就是接专用电机,控制运行停止,最多再有个正反转功能的控制器,感觉电机跟控制器配套用的!
个人感觉,勿喷~~

楼主:
不是,这个驱动器有个机台带得是深圳步控的电机,另一台又不是步控的电机
索取资料请到http://shop108354823.taobao.com并留下QQ邮箱。谢谢!

网友B:
这个是220V步进电机驱动器。没参数可调的
时来运转,常来看看

网友C:
看外型还以为是开关电源的,在看看接点,我去

网友D:
面点像开关电源

网友E:
软启动器???

网友F:
个人看法啊,UVW接电机,P接脉冲D 接方向,共用负极,串个2K电阻试试。俺也没见过这种驱动器,电机应该3根线吧?

楼主:
我也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什么资料也找不到
按理驱动器和步进要配套用的,可是步控产家说也可不用.
索取资料请到http://shop108354823.taobao.com并留下QQ邮箱。谢谢!

网友G:
你当时在哪里买的呀?他们那边售后会帮忙解决的呀!
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