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MOV指令不能用来清零?

楼主(2015-05-03):
测试了一个小程序
方法一:用常闭点可以复位
方法二:用RST也可以复位
方法三:用MOV指令可以将定时器清零,但是T0常开点依然闭合而T0数据是“0" 请问师傅这个怎么解释?能帮我讲解一下吗?是不是这种用法不符合规则MOV只是复位了T0的数据不能复位T0的状态位???
[attachment=134663]
[attachment=134664]
[attachment=134665]
此号注销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MOV改為MOVP即可

网友C:
用MOV指令复位定时器,当前值清零,但是输出不会复位。好像手册上有介绍的

网友D:
可以的呀

网友E:
当然可以了,貌似T0一直被M8000导通,所有清掉之后又计时了啊
自动化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改造,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

网友F:
这个程序本身就是错误的 ,T0的导通条件是M8000,就是说T0一直处于导通状态,而将0传送到T0,只能是当T0下一次导通时传送到T0的预置值才能生效。
永远年轻

网友G:
同意以上看法

网友H:
同意7楼的说法,这个程序本身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