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S7一200程序时出现的置位指令问题

楼主(2015-05-03):
版主辛苦了!:
今天调试程序時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一一我用了一个压力比较指令的常开触点去驱动一个置位指令使Q1.0输出端,可是因为压力值波动不稳定,造成比较触点时通时断,可沒想到Q1.0也竟然跟随压力比较触点一同时通时断!跟本沒有置的特性!不知问题在哪?
我的手机13874051264 QQ1317846526 Emal:liuhaishui2@163.com
血战到底

网友A:
查找你的程序中是否有相反条件的复位指令。

网友B:
可能实际情况有冲突。

网友C:
源程序贴出来

网友D:
若是压力不稳定的话,可加延时 ~ms(50-100)。

网友E:
找到原因没?

网友F(2015-06-05):
不是用了双线圈吧。

网友G:
应该有冲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