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3):
接线都正确,3u-485ADP侧RD 灯都不亮。。程序因该正确有发送信号!M8438报错,串口通信错误。请求大神给指点下迷津。变频器参数都设置了(pr117--pr124)在NET模式

网友A:
把程序发放上来看看!

网友A:
你好!FX3U-485ADB-BM 他有专门的指令《ADPRW 》但是他是否支持其他的指令我不太清楚!

网友B:
你通信通道到底选的1还是2啊,同个站点通信有1有2,(能不出错?)
运行控制指令的代码也是错的,
程序还有双线圈输出错误
检查下你的程序,多看通信手册!ok

网友C:
通信手册上没有ADPRW的例子,关于MODBUS通信有专门的英文手册,在官网下载.  ADPRW设备双方约定的通信参数要设置好.

实在不行我给你个例子.  刚才找了一下. 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通信手册上没有ADPRW的例子,关于MODBUS通信有专门的英文手册,在官网下载.  ADPRW设备双方约定的通信参数要设置好.

实在不行我给你个例子.  刚才找了一下. 没找到.

师傅你好!你就上个例子让我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通信通道到底选的1还是2啊,同个站点通信有1有2,(能不出错?)
运行控制指令的代码也是错的,
程序还有双线圈输出错误
检查下你的程序,多看通信手册!ok

通讯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悬而未决好几天了,实在很着急,求指教!程序用的是通道2,那个运行控制指令代码,和双线圈问题都改好了,还是不能通讯。
附件: 已改IVDR.zip (12 K) 下载次数:78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讯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悬而未决好几天了,实在很着急,求指教!程序用的是通道2,那个运行控制指令代码,和双线圈问题都改好了,还是不能通讯。
实例下载链接,具体依你实际参数。

网友D:
三菱的变频器和自己的PLC通讯,可用专用指令。看看链接:http://pan.baidu.com/s/1i3mupFZ 密码:m711

网友E:
由最基本的地方下手,請先檢查3u-485ADP的設定是那一模式,是一般的485或在MODBU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实例下载链接,具体依你实际参数。

师傅 可以吧你那个程序发给我看看可以吗?谢谢 744976205@qq.com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问题已经成功解决!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问题已经成功解决!
解决了就好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

网友G(2015-09-06):
兄弟解决了要说下为什么呀?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