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摸屏

楼主(2015-05-03):
触摸屏设置读写区D0-D10后,在PLC程序中是否还能使用D0到D10寄存器,请老师赐教。

网友A:
引用楼主tan088于2015-05-03 20:50发表的 富士触摸屏 :
触摸屏设置读写区D0-D10后,在PLC程序中是否还能使用D0到D10寄存器,请老师赐教。
因为读写区用于通过PLC去控制屏的状态或者告知PLC目前屏的状态所用,因此,如果你有上述的控制需求,你可以操作读写区设定的地址,否则,就不要去用到读写区地址。
Good Luck~

网友B(2015-07-01):
可以把富士触摸屏软件发给我吗?邮箱
27063544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