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4):
我的电机额定(堵转)电流:45A,三相力矩控制器其实可以选择60A的,我可以选择了80A力矩控制器,我想控制器堵转电流大,印刷机上,我的收卷可以收的更紧,那应该有很大余量,相当大马拉小车,不吃力,这样控制器寿命也长,可是事与愿违,装机之后,电机比以前更烫了,其他还好。
这样的话,电机发烫,我想单位时间内电流变大,调整之后,电压变化不大,绕组产生的热量会很大吧,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机带强制风冷,我怕把电机烧坏了,我想请教高手,是不是我选型不对导致电机发烫,以前用60A的没这么烫的。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如果单纯电流变大,电压一定,我想在主电路上串入大功率电阻,减少电流,应该发热小点吧,不知道行不行、
请求高手指教?

网友A:
80A的力矩控制器带堵转电流45A的力矩电机,长期用都没问题的,也是用在卷取涨力上面的。。
发热严重,就是力矩电机负荷大了。
  • 下载积分:+2(liuchong010) 真诚感谢!

    原野

网友B(2015-09-15):
    改变频电机加变频器吧效果明显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