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15-05-04):
一台PLC用同一个通讯口,通讯两台触摸屏吗

网友A:
可以,屏与屏之间再组个网络,用485或者以太网,一机多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屏与屏之间再组个网络,用485或者以太网,一机多屏
那台达的10寸屏都是可以的吧

网友B:
[attachment=134771] [attachment=134772]
合作共赢!

网友A:
我就做台达的,台达的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数据多建议用以太网,485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