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机器上有两个PLC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04):
看到一台设备上有两台PLC 一个FX3U 一个FX2N 还带了两个CC-LINK
这么用是为什么呢 怎么才能连在一起用啊

网友A:
CC-LINK是通信模块,

网友B:
可能是CCLINK通讯控制,没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C:
可能是想多带几个驱动。

网友D:
要是玩得嗨点可以搞两个Q的,哈哈

网友E:
通信模块

网友F:
在自动化设备中两个以上并不奇怪,这是根据当时设备的需要来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