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有微光

楼主(2015-05-04):
各位在师,请问LED灯用触摸开关或声控开关控制时开关不动作的时候LED灯有微光,这个是不是晶体管漏电流的原因呀?

网友A:
LED灯只要有1毫安左右的电流就亮了,不影响使用。

楼主:
只是有人说一直是亮的

网友B:
LED燈會有微光,一般多數是所屬設備放置在有磁場的環境中(如旁邊有馬達在運轉)所導致,小心會有干擾而產生誤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