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助,流水线一分二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5-05-04):
这是怎样把产品均分到另一条线上的,用皮带可以做吗?不吝赐教,谢谢了。
p:就是产品本来是在一条线直走,然后分成两条线走,在拐角处怎么分到另一条线的,求工作原理?(问题描述清楚吗)

网友A:
产品是什么样的?是左边的线分到右边,还是左右都可以分,节拍要求?还有其他工艺条件?尽量说详细点,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B:
应该是分流 分担处理时间

网友C:
用皮带可以,多弄几条,在拐角出处每个托辊之间,安在一个升降底盘上,产品来到迅速升起,高于托辊几毫米,皮带转动就把产品送过去了。第二个产品过来再落下。额应该是三角带或者0型带

网友D:
可能是气缸直接推过去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E:
我怎么觉得是流水线二合一并在一起,不是一分二。

网友F:
一分为二这要看流量、速度、物体大小、轻重的不同来分别构思,如果是小而轻可用气缸直接顶推,如果大而重可釆用转台或吊移如有条件也可制作一个简单的机械臂,总之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合适的方式处理。当然这些方法对你的设备不一定有用,但希望对你的设备能有一些启示。

网友G:
需要做个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