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除湿

楼主(2015-05-04):
求助各位朋友,有没有作过空气除湿的?
臭氧发生器前需要将空气当中的水分尽量除掉,老板要求根据空气当中的水分的变化,使变频器相应输出频率,使制冷机一直工作在空气结露点的转速.
以前没接触关于空气结露点的有关知识,老板说只检测空气的湿度,但我觉得,空气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它的结露点可能不一样,应该还是检测温度比较合理.
现请教大家帮忙出个主意,希望借鉴你们的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A:
1.先了解什麼是露點?
2.找電子式的溫濕度計。
3.利用電子式的溫濕度計訊號(0~5V 或4~20mA)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

网友B:
一般温度很湿度要一起检查吧,变频器靠控制,就是看检测出来是什么值,这个需要查资料

网友C:
空气除湿是可以做的,但我不知道你要做的是一个什么设备
露点温度,就是空气在温度降低到出现结露时温度,
对于同温度的空气中的焓和湿不一样,露点温度也不一样
这些知识是上学时学的,好多年了可能有出入,希望大家补充

网友D:
有专业的除湿机,效果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