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68DAV没有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5-05-04):
各位大哥:
我们公司PLC出现通信报警,我更换了QJ72BR15通信模块后
报警消除,但Q68DAV没有模拟时输出?

网友A:
1.QJ72BR15是否插在原插槽的位置,若否;請按原各模組的位置插好.
2.QJ72BR15的通訊協定必須設定與原來模組的設定一致,若沒推論錯誤的話,應是利用此通訊模組的通訊來控制Q68DAV的輸出及
輸出量的大小,請檢查QJ72BR15的通訊協定的設定,可使用三菱的GPP卵軟體編輯程式將原設定載入QJ72BR15的模組中.

楼主:
通信模块也已插好,但与这个通信模块同一基板的X/Y点都正常有输入输出
通信设置倒没有设置过
请雨教怎样放置?谢谢

楼主:
怎样设置通信模块参数?

楼主:
终于搞定了,
把旧模块的参数(I/O地址分配和智能模块参数)用PLC编程软件读出入保存再写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