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主从站经过无协议通讯!

楼主(2015-05-04):
想使用,两个欧姆龙PLC,经过无协议进行通讯,主是RXD和TXD
!
比如主站PLC里的数据传送给从站PLC,主站输入位控制从站输出位,反之亦然!
之前都是通过PCLINK主从站进行交互信号的,
不知大神们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案例!!!

网友A:
主站可以读写从站;从站没有主动权限,只能响应。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主站可以把自动的状态写到从站,然后程序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