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plc不能自动控制输出

楼主(2015-05-04):
我用的光洋plv,在运用中有手动电机运转和自动电机运转。但是最近手动电机可以,自动就不行了。其它各项自动控制都正常。自动控制时有显示输入信,但输出就没有信号,电机也不转。但转成手动时输出就有信号电机才能转。那自动方面有什么问题呢?请高手帮帮手。我这是继电器输出型plc,输出电压是220v

网友A:
可能是自动条件不满足,可以监控查看PLC程序。

楼主:
多谢提示,已经找到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