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借助反接制动问题

楼主(2015-05-04):
如图,只会设计正转制动,不会反转制动

楼主:
求大神,自顶

网友A:
反转制动就是在按下停止按钮时 ,切断正转电路,负载串接制动电阻起动反转,当检速装置检测电机0转速时,切断反转电路。

网友B:
弄个最简单的PLC 电路简单啊 元器件用的少好多 省钱省事

网友C:
你这种传统反接制动线路可使用先导导向方式来实现,既未制动前确定制动方向。
请问如何确定制动前方向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