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变压器容量问题

楼主(2015-05-04):
我有10台施奈德1801接触器 需要380变220变压器提供控制电源 请问需要配多大容量的变压器啊 500VA够吗

网友A:
请问施耐德1801交流接触器本身功率是多少

网友A:
再就是变压器的负载,只供交流接触器,还有其它负载?

网友B:
500VA足够有余了

网友C:
接触器的说明书上有线圈保持功率,把所有的功率加起来再加其它的负载功率,看看有多少

网友D:
150VA 绰绰有余!

网友E:
每个吸合保持功率7VA,起动功率每个70VA。

网友F:
我认为BK-100的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