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VER2.0远程设备站初始设置

楼主(2015-05-0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cclink ver2.0版本与爱模远程设备站通讯设置,由于第一次使用,而且远程站还是爱模的
总共三个站
1号站6个16通道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占2站)
3号站6个16通道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占4站)
7号站6个16通道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占2站)
设备初始化该如何设置呢?望各位控友帮忙

网友A:
两个方法,一是初始程序设置,一个是自己写梯图,手册上都有可以看CC-LINK手册

网友B:
我只用过远程io
和远程设备的只用过变频器,模拟量有待学习

网友C:
CCLINK设置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