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3U,VZ变址怎么键入程序中。

楼主(2015-05-04):
输入LD X0时,X000Z0 变址组合我怎么输入不了?请搞手赐教,是不是我的键入方式不对?

网友A:
看书,这个好像不行,只能变字

楼主:
我就是看手册上有这个列子,怎么会输入不了呢?手册错了吗?

网友B:
直接输入 LD X0Z0 就可以了。
[attachment=134713]

楼主:
我才发现用GX Works2输入不进去,用GX Developer才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才发现用GX Works2输入不进去,用GX Developer才可以的
可能是GXworks2的版本太低了

网友D:
两个软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