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4):
最近面临三菱J2S系列停产,设备上用的全是B系列伺服

在统计型号时发现部分伺服在LED显示外壳上贴有诸如:EG、PY096、RC的特品型号

下面是做的测试:
伺服A:MR-J2S-60B
伺服B:MR-J2S-60B-PY096
设备上存在的伺服为:MR-J2S-60B-PY096

目的:将伺服A装上设备上使用

结果:1.伺服B直接替换后线缆连接后系统断电上电即可使用,无需设置参数
      2.伺服A替换后出现报警,代码:70

有没有同仁有思路或现有解决方案,求指导交流。

网友A:
有个调节的小旋转波码开关   调到一样的位置
开关调站号,已调。

网友B:
无知者无罪
PY096是代表驱动器支持外接编码器反馈,从0.05-3.5KW。如果没用到这个功能,当然可以完全替换,或者用到了但是没有机械间隙,也无所谓的!
A跟B相差十万八千里,怎么可能替换!
感谢朋友的帮助,PY096虽然不能理解,在现场我们也接了外部Encoder,在不能直接替换的前提下,下一步打算去掉外部Encoder。

网友B:
存在即是价值。如果技术上可以完全替代,相关企业为什么要花费人力物力找三菱定制,
你说的相关驱动器技术资料我都有!
其实也是抱了侥幸心理,毕竟面临停产,要考虑库存风险,而特品还无法升级到J4,我也仅仅是想看看论坛有人这样做了没,因为我了解到有部分特品是可以直接替换的,只是会缺失部分功能,在系统还能正常运行的前提下,还是希望能替换下特品。

另,朋友那有特品型号的注解吗?比方你解释的PY096此类的。

网友A:
兄弟   你理解错了吧    人家指的是A伺服  B伺服是什么??
A  60B
B  60B-PY096
谢谢兄台帮忙解释了,当时发帖没注意,造成了理解干扰。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下

A伺服:MR-J2S-60B
B伺服:MR-J2S-60B-EG

设备上存在的伺服为:MR-J2S-60B-EG

同样的测试情况,也报AL70

论坛有此类案例的大神吗?可以的话还请指教一下。

楼主:
继续养贴中。

网友B:
PY096就是外接光栅尺功能,对应J3的RJ-006
我们还有EG、RC这两类特品。

从结构来看RC是外接了Linear   而EG尚不太清楚,能帮忙答疑一下吗?十分感谢。
  • 下载积分:+2(4947046) 真诚感谢!

楼主:
    拜膜楼上。
    还请多多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C(2015-08-13):
    对于三菱定制伺服控制器,有些是可以用标准品代替的,有些不可以。例如我司的三菱伺服控制器MR-J2S-200B有标准和定制品,标准品用来控制AC SERVO Motor,定制品用来控制日本三丰 Linear Motor(Linear motor用光栅尺定位),这种情况下,用来控制Linear Motor的伺服控制器是不能被替代的(linear motor的定位精度0.5um左右,AC SERVO Motor的定位精度5um左右)。
    有些三菱伺服控制器订制品(控制AC SERVO Motor) 是可以用标准品代替的,但最好是弄到J2S的Setup61E 中文版(汉化版),以便弄清楚各项参数意义及修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