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70IP 读取 时间的 在编译的时候 提示错误 是怎么会事

楼主(2015-05-05):
T6070IP 读取 时间的 在编译的时候 提示错误 是怎么会事 搞不明白 还有我以前的工程就可以 新建的工程 就不可以
求高手!~!~

网友A:
你软件版本是不是太低了,我也有这个型号触摸屏,没这个问题

网友B:
提示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