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 Works2 疑問

楼主(2015-05-05):
詢問各位高手 DX Works2 1.91版本 可以開啟以前用GPP 寫的程式ㄇ??? 還是要用 DX Works3???
哪位大大 可以提供 DX Works3 給我 感激各位

网友A:
DX Works是什么软件?
还是你码字错误应该是GX Works?
如果你说的是GX Works2的话,你可以在工程菜单下选择打开其他格式数据下的打开其他格式工程来选择你的GPP程序。
至于GX Works3的话,那要看你的机型是否是FX5U或者R系列的PLC,GX Works3目前仅支持这两种系列的PLC.
如果你想要GX Works3的话,可以在三菱中国官网上下载。
Good Luck~

网友B:
这个是我的版本

网友C:
是个台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