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2S-CP更换编码器通讯线报AL16

楼主(2015-05-05):
编码器线型号跟原先都是一样的,一起买了两根换上去都报警AL16,是否要修改驱动器参数?

网友A:
不需要,线有问题

网友B:
线问题,可以装在好的设备上看看,是不是线问题

网友C:
原因会不会是你把编码器线插错地方了,插到通讯接头上了呢?

网友D:
换台机试试,以前遇到过就是编码器插头接触不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