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5-05):
三菱plc中m1030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网友A:
沒有特殊意義,M80XX,M81XX,M82XX,用在特殊位置

楼主: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m1030一开始就通了根本没有其他条件

网友B:
估计其它位置还有m1030的,搜一下。。。

网友C:
是否有上位机,是否别地方用到了M1028;M1029等。或者别的变址用法。

网友D:
程序里没有并不代表其它地方没有用到,可能屏上给的信号或其它间接地址吧

网友E:
如m1030沒有使用其他地方 ,查查台達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