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8464寄存器问题解答

楼主(2015-05-05):
mov h10 d8464,在这条指令中为什么用16位进制去表示y10输出口呢,为什么不用十进制呢?在十进制中h10等于16.这个一直搞不懂!

网友A:
以十六进制数(八进制的表现),H只是代表十六进制,Y10才是指定的输出端。十进制数中没有H10只有10,十进制的10换成十六进制是A,十六进制里面也没有10,十六进制里面10读一零。
那么在十进制为什么不用k10来表示呢?其实我的主要问题就是在端口地址里面是不是都是用十六进制来表示地址的?就是十六进制里面的数来表示端口数字呢?

网友A:
这个问题你不用去管它,这是厂家制定的规则,不过一般都是十六进制的。

网友B:
1.用16位进制或十进制都可以。
2.在PLC中是以10進制顯示,二進位儲存(16位元)。
當你輸入 H10 會顯示16 。
3.
例:
10進制 16 = 0000 0000 0001 0000
16進制 0 0 1 0
10進制 136= 0000 0000 1000 1000
16進制 0 0 8 8
方便快速判別哪個位元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