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5):
请问三菱FX2N-2AD能否接热电偶模拟温度数字输入?????、大家快来帮帮忙

网友A:
当然是不能了!FX2N-4AD-TC是可以的!FX2N-8AD也可以的!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引用楼主13556168964于2015-05-05 17:27发表的 请问三菱FX2N-2AD能否接热电偶模拟温度数字输入 :
请问三菱FX2N-2AD能否接热电偶模拟温度数字输入?????、大家快来帮帮忙

热电偶与FX2N-2AD间加入温度变送器即可,变送器选型输入热电偶,输出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