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5):
s7-200做主站,与一个流量计和一个热量表做通讯,两个表都支持modbus协议,在200中我知道要调用modbus协议库编程,可是我怎么知道两个仪表的站地址啊 ,如何修改仪表的站地址?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找到两个表的使用说明书研究下

楼主:
现在手上没有,唉在网上搜了半天了,你用过吗,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我也在学,也想能清楚!

网友C:
要知道仪表的地址,只能找到相关说明书了,因为不同品牌的仪表都用不同的代码表示地址,你没法知道的

网友D:
没有说明书你无法找到仪表的数据指令代码,你还要用串口调试软件去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