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X0, y0 y1 交替输出

楼主(2015-05-05):
1) 第一次按下X0,, Y0 ON, Y1 OFF,
2) 第二次按下X0 ,Y0 OFF, Y1 ON,
第三次按下X0, 重复第一行,(Y0 ON, Y1 OFF)
第四次按下X0 ,重复第二行,(Y0 OFF, Y1 ON)
哪位给个程序,,谢谢主!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A:
有交替指令的,看手册,或者自己编写,很容易的

网友B:
欧姆龙的,换成三菱的就行,道理一样的!

网友C:
[attachment=134763]
这个可以有的

网友D:
不就set,rst,加上计数器吗?这么简单的还伸手要程序。

楼主:
异曲同工,经楼上一点拨,茅塞顿开,感谢各位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E:
有交替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