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计算脉冲,不足一个脉冲怎么办

楼主(2015-05-05):
PLC控制步进电机,距离计算在程序中,文本设置距离,程序中转换脉冲数,不足一个脉冲怎么办,步进电机驱动轮和从动轮速比一比四,步进1200步每转,从动轮周长3750.请各位前辈指教。多谢!

网友A:
实在没办法,就四舍五入,程序定时校正误差

楼主:
自己算乱套了,前辈指点一下怎么算可以么,谢谢,我的方法是算出每毫米用多少脉冲,就是3750/4/1200,=0.78125.三菱有没有算出是整数的程序啊,不对,是这样算1200X4除以3750等于1.28,就是每毫米要12.8个脉冲,呵呵明白了,浮点程序

网友B:
三菱除法第一个地址取整,后面的地址放余数。没必要算没毫米多少脉冲。那样误差大,还是输如距离实时运算,余数大于5加1也就这样!

网友C:
把细分再大一点,要是机械跟电气没办法除尽那就没办法了,这个也是正常的,留一点点误差,但是保证速度的情况下,误差越小越好咯。

网友D:
不是计算一个脉冲多少距离,而是计算距离要多少个脉冲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E:
你不是算出每毫米要1.28个脉冲么
,把脉冲数放大一百倍,,每毫米128个肪冲,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F:
我顶5楼。应该计算一个脉冲多少mm。

楼主:
其实我编的是一个简单地冲床程序,程序附上,大家看看,有什么意见提 啊,5楼那样算,不足一个脉冲怎么办啊,大部分寄存器是文本设置的,就是设置距离,发送的脉冲多少。整个程序破绽百出,下了看看不适用啊

网友A:
六楼不是已经说了么?还要怎么说?

网友D:
发送脉冲数=要走距离*1200*4/3750
可以监控余数判断是否要四舍五入,一个脉冲的误差是避免不了的
你这系统一个脉冲误差快1mm,机械不行啊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下载我程序的朋友,就当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来看啊,没有仔细看编程守则,PLSY指令只可以用一次。六楼说的对,可是,如果脉冲数超过16位设置怎么办,32768,三菱没有双D,我用FX2N编的,PLSY频率快了速度总是上不起,快一点,步进电机就堵转,PLSR指令FX2N限制太多,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望前辈指教。

网友G:
引用楼主dream321于2015-05-05 20:28发表的 编程计算脉冲,不足一个脉冲怎么办 :
PLC控制步进电机,距离计算在程序中,文本设置距离,程序中转换脉冲数,不足一个脉冲怎么办,步进电机驱动轮和从动轮速比一比四,步进1200步每转,从动轮周长3750.请各位前辈指教。多谢!

脉冲当量的问题,  1个脉冲是0.1MM,或者0.01MM.   这个基准是不能变的.   总之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