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一个脉冲怎么办

楼主(2015-05-05):
PLC控制步进电机,距离计算在程序中,文本设置距离,程序中转换脉冲数,出现不足一个脉冲怎么办,步进电机驱动轮和从动轮速比一比四,从动轮周长3750.出现不足一个脉冲的问题。步进1200步每转,请各位前辈指教。多谢!
自己算乱套了,前辈指点一下怎么算可以么,谢谢,我的方法是算出每毫米用多少脉冲,就是3750/4/1200,=0.78125.三菱有没有算出是整数的程序啊

楼主:
自己算乱套了,前辈指点一下怎么算可以么,谢谢,我的方法是算出每毫米用多少脉冲,就是3750/4/1200,=0.78125.三菱有没有算出是整数的程序啊,不对,是这样算1200X4除以3750等于1.28,就是每毫米要1.28个脉冲

网友A:
居然是毫米的精度啊,你把它算成微米的精度不就可以了。。。
只是累积误差大了,加原点位清零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毫米的精度啊,你把它算成微米的精度不就可以了。。。
只是累积误差大了,加原点位清零也行。。。
涨知识了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