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报错,不知哪里有错误。

楼主(2015-05-05):
请各路大神看看,写进去一开PLC就ERR闪不停

网友A:
程序没有错啊,是不是你的PLC有问问题。我的没有问题啊
下载积分:+2(老大很悲伤)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有错啊,是不是你的PLC有问问题。我的没有问题啊
我用编程软件检查也没有错误,刚开始也怀疑PLC问题,重新随便写了个PLC运行正常。真不知道什么问题,我用的是山寨的三菱

网友A:
山赛版的就很难说,特别是时间继电器可能没有这么多啊,改小点

网友B:
山寨的东西可能就偷工减料了。一般大厂用的东西都是大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