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2AD模块接热电电偶能在触摸屏显示温度数值吗

楼主(2015-05-05):
刚接到别人辞工的转给我的项目,他用的三菱FX3U系列配FX2N-2AD模块接加热炉处理机热电偶能模拟温度数值输入触摸屏显示吗?求各位大神帮帮忙讲讲

网友A:
能。用标点就行。

网友B:
FX2N-2AD能处理热电偶信号?那还要4AD-TC干啥?请恕我愚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热电偶电阻信号,2AD是直接接收不了的。
除非中间加一个变送器,把热电偶电阻信号,转成0-10V或者4-20MA这样的。

网友D:
靠,热点偶信号是非常微弱的信号,必须利用变送器放大,或者专用模块,你现在是模拟量模块,那么你加个变送器,吧温度转成0-10v就可以

网友E:
请了解你做什么,再了解你现在有的东西能不能做到这些功能,前人愚昧后人看着办

网友F:
硬件决定软件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

网友G:
也接过给前任擦屁股的活,烧了变频器就走掉了,这样的活不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