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attachment=134773]VB100里读出的数是多少进制的呢?

网友A:
读取是BCD码,是字节,8位,依次读取年,月,日,时,分,秒,(保留口),星期
弹棉花

楼主:
怎么把读出的数转为10进制的呢?现在我发现读出的数VB100(年)的规律是实际是1-9,程序里也是显示1-9,实际10-19时程序里是16-25,实际20-29程序显示是32-41,每增加个10程序里就多一个6显示出来了,10几就显示是10几+6,20几就显示20几+6+6,这个是怎么个算法呢?

网友B:
读取了是BCD

楼主:
怎么把读出的BCD值转成10进制的呢?

网友C:
用DBC_I指令即可

网友D:
8个字节时间缓冲区格式(T)

T字节    说明    字节数据
0    年 (0-99)    当前年份 (BCD值)
1    月 (1-12)    当前月份 (BCD值)
2    日期 (1-31)    当前日期 (BCD值)
3    小时 (0-23)    当前小时 (BCD值)
4    分钟 (0-59)    当前分钟 (BCD值)
5    秒 (0-59)    当前秒 (BCD值)
6    00    保留 ?始终设置为00
7    星期几 (1-7)    当前是星期几,1=星期日 (BCD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