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模拟量控制求教??????????

楼主(2015-05-06):
怎么修改台达plc 模拟量CH1 CH2 通道的输入特性曲线为负 12MA-20MA(4ma--20ma), 这么修改有什么作用?是不是这样修改模拟量控制的量 就变成反比例,大家都积极发言,以前接触模拟量控制较少,

网友A:
根据你变送器的特性来修改这个参数,不知道你说的反比例是什么意思

楼主:
变送器水流量计SBL-AY50GEZIX 流量范围0--12t/H 电压24v 输出信号4--20ma

楼主:
反比例 数字量y 与水流量 x 的关系

网友B: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流量越大,数值越小,你想改成流量越大,数值越大对吧?把变送器的线对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A:
看说明书上有模拟量与流量的关系,在对应上AD模块上模拟量与数字量的关系就知道了,还是没明白反比例是什么意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