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要求正常时接近开关一通一闭的循环下去,如果接近开关超过五秒是一直通或闭则报警
跪求大神

网友A:
不知道你想干嘛,想干嘛就干

网友B:
用计数器和定时器了,定时5s钟如果一个数也没计到就输出报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干嘛,想干嘛就干

有道理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计数器和定时器了,定时5s钟如果一个数也没计到就输出报警了。。。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

网友D:
我觉得用定时器就行了,运行时,接近开关常开和深闭各接一个5秒的定时器,两个定时器置位一个报警输出就可以了,只要都不超过5秒,报警没有输出,但只要其中有一个超过5秒,输出置位报警,满足要求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这个很简单了。

网友F:
气缸报警不就是这样弄的吗?

网友G:
三菱有一个信号报警专用的指令ANS好像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H:
这个是用接近开关监测物体是否在连续的旋转,如果物体不动了有2种可能,1种是接近开关没有信号,另一种是接近开关一直有信号,那接近开关信号0变1有个时间,1变0也有个时间,2个时间相差不多的可以用一个定时器自锁后报警,2个时间相差很多的要用2个定时器,程序很简单的,就用上升沿和下降沿不断的去复位定时器,如果物体不旋转了就丢失了上升沿和下降沿,定时器就要自锁报警了。画个时序图自己再钻研一下,你会喜欢上编程的,出道小题目考考你,一个一位的数码显示管,abcdefg分别接Y0Y1Y2Y3Y4Y5Y6,每次开机数码管显示0,每按一下按钮X0可以加1,当显示9后再加1显示0(根据需要可以在任何数字加1后显示0),同样原理按钮X1是减1,当长按X0或X1二秒显示的数字会以0.5秒的速度递增或递减,一位数码管会了可根据需要二位三位四位等,这个只是练练手对plc编程培养兴趣的,会了就可以直接用BCD码指令,加减指令。哈哈啰嗦了。
  •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用接近开关监测物体是否在连续的旋转,如果物体不动了有2种可能,1种是接近开关没有信号,另一种是接近开关一直有信号,那接近开关信号0变1有个时间,1变0也有个时间,2个时间相差不多的可以用一个定时器自锁后报警,2个时间相差很多的要用2个定时器,程序很简单的,就用上升沿和下降沿不断的去复位定时器,如果物体不旋转了就丢失了上升沿和下降沿,定时器就要自锁报警了。画个时序图自己再钻研一下,你会喜欢上编程的,出道小题目考考你,一个一位的数码显示管,abcdefg分别接Y0Y1Y2Y3Y4Y5Y6,每次开机数码管显示0,每按一下按钮X0可以加1,当显示9后再加1显示0(根据需要可以在任何数字加1后显示0),同样原理按钮X1是减1,当长按X0或X1二秒显示的数字会以0.5秒的速度递增或递减,一位数码管会了可根据需要二位三位四位等,这个只是练练手对plc编程培养兴趣的,会了就可以直接用BCD码指令,加减指令。哈哈啰嗦了。

    很好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

网友I:
先要给接近开关设计电路 要设计的像PLC那样,就可以编程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用接近开关监测物体是否在连续的旋转,如果物体不动了有2种可能,1种是接近开关没有信号,另一种是接近开关一直有信号,那接近开关信号0变1有个时间,1变0也有个时间,2个时间相差不多的可以用一个定时器自锁后报警,2个时间相差很多的要用2个定时器,程序很简单的,就用上升沿和下降沿不断的去复位定时器,如果物体不旋转了就丢失了上升沿和下降沿,定时器就要自锁报警了。画个时序图自己再钻研一下,你会喜欢上编程的,出道小题目考考你,一个一位的数码显示管,abcdefg分别接Y0Y1Y2Y3Y4Y5Y6,每次开机数码管显示0,每按一下按钮X0可以加1,当显示9后再加1显示0(根据需要可以在任何数字加1后显示0),同样原理按钮X1是减1,当长按X0或X1二秒显示的数字会以0.5秒的速度递增或递减,一位数码管会了可根据需要二位三位四位等,这个只是练练手对plc编程培养兴趣的,会了就可以直接用BCD码指令,加减指令。哈哈啰嗦了。

高手   受教了!

网友K(2015-06-13):
新手学习了,使用接近开关还需要触发啊

网友L:
尾轮检测,两个时间继电器,断一个,通一个,都定五秒,哪个继电器接通都报警。

网友M:
报警用ans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尾轮检测,两个时间继电器,断一个,通一个,都定五秒,哪个继电器接通都报警。

网友O(2015-08-21):
用定时器,通或关超过5秒

网友P: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用接近开关监测物体是否在连续的旋转,如果物体不动了有2种可能,1种是接近开关没有信号,另一种是接近开关一直有信号,那接近开关信号0变1有个时间,1变0也有个时间,2个时间相差不多的可以用一个定时器自锁后报警,2个时间相差很多的要用2个定时器,程序很简单的,就用上升沿和下降沿不断的去复位定时器,如果物体不旋转了就丢失了上升沿和下降沿,定时器就要自锁报警了。画个时序图自己再钻研一下,你会喜欢上编程的,出道小题目考考你,一个一位的数码显示管,abcdefg分别接Y0Y1Y2Y3Y4Y5Y6,每次开机数码管显示0,每按一下按钮X0可以加1,当显示9后再加1显示0(根据需要可以在任何数字加1后显示0),同样原理按钮X1是减1,当长按X0或X1二秒显示的数字会以0.5秒的速度递增或递减,一位数码管会了可根据需要二位三位四位等,这个只是练练手对plc编程培养兴趣的,会了就可以直接用BCD码指令,加减指令。哈哈啰嗦了。

这个好!

网友Q:
三菱的ANS指令很好用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用接近开关监测物体是否在连续的旋转,如果物体不动了有2种可能,1种是接近开关没有信号,另一种是接近开关一直有信号,那接近开关信号0变1有个时间,1变0也有个时间,2个时间相差不多的可以用一个定时器自锁后报警,2个时间相差很多的要用2个定时器,程序很简单的,就用上升沿和下降沿不断的去复位定时器,如果物体不旋转了就丢失了上升沿和下降沿,定时器就要自锁报警了。画个时序图自己再钻研一下,你会喜欢上编程的,出道小题目考考你,一个一位的数码显示管,abcdefg分别接Y0Y1Y2Y3Y4Y5Y6,每次开机数码管显示0,每按一下按钮X0可以加1,当显示9后再加1显示0(根据需要可以在任何数字加1后显示0),同样原理按钮X1是减1,当长按X0或X1二秒显示的数字会以0.5秒的速度递增或递减,一位数码管会了可根据需要二位三位四位等,这个只是练练手对plc编程培养兴趣的,会了就可以直接用BCD码指令,加减指令。哈哈啰嗦了。

练习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