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8.1操作系统可以装GX Developer version 8么?

楼主(2015-05-06):
[
size=4]
以前用Windows8.1 操作系统装GX Developer version 8没有问题,卸载过一次就怎么也装不上了?请问如何安装?附出现的问题截图两张。
交流学习

楼主:
自己顶一下
交流学习

网友A:
GX Developer V8.116W或以上版本支持Win8.1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8.50C-E
下载积分:+1(a249807490) 真诚感谢!

网友B:
我遇到的问题与你一样,点OK继续安装完了我连接PLC试了一下程序读出和写入都正常在线编辑都可以啊使用中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包括模拟).
我这个问题连软件都装不上,电脑的各项配置都比较高,
下载积分:+1(a249807490)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翟后勇) 热心助人!
mythic

网友C:
提示不是很清楚吗?磁盘空间不足,为什么一看到软件安装不下去,就认为是系统问题呢?
还有,GX DEVELOPER 8都可以运行在64位WIN8上,并不一定要哪个版本开始,虽然官方是给定了那个版本,但是其实之前的都是可以运行的
我的磁盘空间真的很大

网友D(2015-07-21):
官网 V8.103H 支持WIN7

网友D:
可以使用 GX-WORK2

网友E:
可以安装三菱gx8.86版本的 ,我就是win8.1 64位系统

网友F:
我的GPPW在8.1沒問題喔 117版

网友G(2015-09-10):
同5楼一样 8.103H版本的英文版可以装,然后可以升级8.86Q中文版的!

网友H:
直接安装三菱GX Works2编程软件就完美解决
一名程序猿

网友I:
因为,你装过一次这款软件,这次是重装,应该是你卸载程序时卸载不干净所致,你可以到网上下载一个注册表修复程序,把注册表清理一下重新开机后再重新安装,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注册表修复软件建议用(CCleaner)这款软件来修复,成功的比较机会会大点。

网友J:
:Windows 10,X64都可以裝,且現場作業正常

网友K:
GX Developer 版本支持Win XP,GX-WORKS 2 主支持Win 7 以上。
于英剑

网友L(2015-11-20):
没问题。说明你安装了又卸载了,又要安装

网友M:
工控人士一般用WIN7以下的,这并不代表不随潮流~

网友M:
瘟吧只能代表WIN的升级,并代表不了新科技!是故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