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调用问题,求解

楼主(2015-05-06):
[attachment=134793] [attachment=134794] [attachment=134795]
如图,我在OB1中调用功能FC12,在FC12中我也设置了复位条件,但是在下载到PLC以后,却跳过复位条件I5.5以及延时T100而直接复位,求大神解释
PLC型号:西门子CPU 315-2 DP
QQ:514232382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I5.5 OFF, T100 OFF,而M5.0 ON?
1、其他地方用到M5.0
2、M300.1,M26.0等本来就是复位状态
下载积分:+1(zhuwuchuan) 真诚感谢!

楼主:
[attachment=134800]
是的,I5.5 OFF 、T100 OFF ,但是M5.0却是ON的,其他地方没有用到M5.0。
M300.1,M26.0等的确是复位状态,但是M10.0是置位状态

网友B:
你的问题可能是系统中其它地方用到了MW4或MD4之类的数据区。
感觉对输入及定时器有疑问可以通过计数器监控这些地址的脉冲沿有效位。
下载积分:+2(zhuwuchuan) 真是好人!

楼主:
[attachment=134847]
已经将M5.0改为M9.0。已经确认M9.0没有被占用。但是为了正常生产,暂时还没有测试,但是现在新的问题出现了:
如图,在升降台下降到位指示灯亮之前按下放行按钮虽然Q18.0置位,但是等放行条件满足后却不能放行,必须再点一次放行才能放行。
其中I8.7为升降台回位传感器,I12.2为升降台降到位传感器,I1.6为托盘在位传感器,升降台是将托盘升起,然后转动,方便对托盘上的产品各个面进行操作

网友C:
在s之前加一个上升沿检测试一下!
下载积分:+1(zhuwuchuan) 真诚感谢!

楼主:
[attachment=135002]
PLC一直报如图错误,求解

网友D:
楼主我认为你直接叫个人远程连你电脑看比较合适,估计你自己对这程序都不是完全熟悉

网友E:
FC中不要用上升沿、下降沿、延时等指令。
下载积分:+2(zhuwuchuan) 真诚感谢!

楼主:
[attachment=135026]
这个程序不是我编的,所以不是很了解。现在正在摸索这个程序,但是出于保密,所以没法让别人远程,然后只能哪儿不懂就问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