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如题,
1.想要测试成功,在物体上打个标记,失败也打个标记
2.物体硬度较厚
重金跪求神人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
可以使用rfid系统

网友B:
机台上加多两个气缸A和B,A和B上再分别安装一把大电钻C和D,如果测试成功,则A气缸驱动电钻C,在产品上钻个20CM的大洞,如果测试失败,则B气缸驱动D电钻,在产品上钻个100CM的大洞,OK。

网友C:
用雷驰针式打印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机台上加多两个气缸A和B,A和B上再分别安装一把大电钻C和D,如果测试成功,则A气缸驱动电钻C,在产品上钻个20CM的大洞,如果测试失败,则B气缸驱动D电钻,在产品上钻个100CM的大洞,OK。

网友E:
激光打标机应该没问题吧,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F:
不要重金的。
你的要求写的有些笼统,不够细啊!
记号是什么样的,喷码可以么?一个√,一个×这样两个喷码可以么?
首先测试成功与否有标志么?就是一个给定义喷哪个码的标志;
选择喷哪个码就更简单啊。
把问题分开来,列出好多好多细小的分项,然后一个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