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想学一些关于PLC的东西从哪里入手?

楼主(2015-05-06):
[各位大神:
请问一下,我是新手。现在从事PLC相关行业,主要是负责维修公司的PLC设备,也就是说在PLC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发生故障的时候,能够快速地找到故障源,很好地切除故障,在问题发生时,知道怎么处理该问题。我该从哪方面入手学习呀。请各位大大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现学现用的话估计来不及了。。。
先学电工维修,再深入学习plc编程吧。。。
网上很多教程,各品牌plc的都有。。。
下载积分:+2(季萧扬) 真诚感谢!我也知道你说 ..

楼主:
你说的我也懂,╮(╯▽╰)╭人生就是这样。。。。公司需要我做的就是在故障发生时,知道怎么处理以及指导作用,╮(╯▽╰)╭不知道怎么办了。。。我醉了

网友B:
设备维护简单,不用太会编程也行,平时多观察一下设备的PLC运行情况,那个输出需要那些输入的条件,最好知道输入都来自那些开关或传感器的,这样有故障时,那些没有输出就找要满足的条件,也就是输入,就这样简单,你要了解每一台设备的内部编程,那是不可能的。
下载积分:+2(季萧扬) 大大,你的意思是我先把 ..
wangwenrenl

网友C:
对,感觉PLC的故障率真的很低,倒是外围设备的故障率很高啊!
下载积分:+1(季萧扬) 我在公司待了几个月,也 ..

网友D:
应该先把plc外围设备搞清楚吧,了解每个输入输出点的功能。下一步在学习梯形图,编程等
下载积分:+2(季萧扬) 恩,好像是该这样,不然 ..

网友E:
我现在和你差不多 也才从事这个行业一个多月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认识PLC的外围设备 以及由什么输入输出控制的 这些搞清楚 出现问题排查起来从输入到外围设备逐个排查就可以个 至于PLC程序 一般不会出错 如果想看就看一些简单的程序 并且自己动手编写 那样上手快。
下载积分:+2(季萧扬) ╮(╯▽╰)╭我也懂,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