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找了好久还没找到25针的,哪个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没有任何机构对RS422的引脚进行定义,所有你根本找不到答案。

网友B:
25针只有RS232有定义,老电脑就都配RS232 的9针、25针各一个。

网友C:
PC串口定义

[attachment=134824]

网友C:
PC并口定义

[attachment=134826]
[attachment=134827]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S422 PC并口定义

[attachment=134826]
[attachment=134827]

这是并行口,一般是打印机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并行口,一般是打印机口

更正一下,RS422和RS232都是串行数据通信的接口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