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一台台湾的老设备下料机组,原来用的计数器来定尺,每次定尺都需要输入下料尺寸,然后再输入一个减速尺寸,也就是没下一次料就要输入两次数值,效率太低,我想把它改成触摸屏输入数值,直接下料,定尺用的是编码器,减速尺寸为130,比如我下一块长度为500的料,我需要输入一个500,再输入一个370,当编码器走到370的时候开始减速,编码器走到500是开始剪切。
请高手赐教,

楼主:
用三菱触摸屏和维纶触摸屏

网友A:
PLC控制变频器,采用段速控制就行了。

网友B:
二楼正解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

网友C:
关键你需要控制的精度在什么范围,如果在0。1mm内就要伺服电机了。

网友D:
路过,还以为不plc,仅用触摸屏即可实现定尺呢?

网友E:
应该修改PLC的程序吧,料长减去130,差值传送入原来要输入的那个变量里边

网友F:
用的是减速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