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

楼主(2015-05-06):
一个角度传感器和伺服驱动器是模拟控制关系,但问题是角度传感器是360度可以旋转的,结果怎么都有输出,使伺服电机都有转动,最小也在3r/min,请问该怎么设置电压,使电机有不转的时候!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机械结构有问题啊?另外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控制效果啊?